y470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5-15):
y470 开机不显示,可以听见开进系统声音,(客户反应机器本来是好的,想自己拆开清灰尘,忘记断电,然后。。。。。)以为是他没安装好重新安装也是不行,不显示是灰屏的那种,开机屏幕会有反应,只是一直灰屏, 经过一番测量发现EDID_DATA信号阻值只有 30 ,EDID_CLK600左右 ,直接通hm65 , 最后更换解决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外接没反应

网友:
换显卡了?

网友A:
我也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故障板,也是换屏的时候忘了取电池烧了,外接可以显示,估计是桥的问题,换桥风险太大最后放弃了

网友:
看不懂好好好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一般都烧保险啊  这个把桥烧了?

网友:
可能显卡

网友:
led屏的电池关机后,19v屏供电一直有。

网友:
南桥烧了吗?换一个试试

网友:
切换显卡呀

网友:
Y47还有个通病,在主板的屏线接口位置有个电容老是容易坏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想自己清晨   来请个尘收个三十 五十的还嫌贵这就是教训

网友:
你怎么不考虑显卡呢?

网友:
他这清灰清的可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故障板,也是换屏的时候忘了取电池烧了,外接可以显示,估计是桥的问题,换桥风险太大 ...

换桥有什么风险?

网友:
精华制量了

网友:
查查屏的时钟和复位电压有没有。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会不会屏幕烧坏了

网友:
现在生意难做啊,都学聪明了。

网友:
前年一个拿着本本来让我帮忙清灰的,那架势就是不想给钱的那种。后来,给他螺丝刀,工具,他自己在我店里拆了起来,不会拆还问我,给他说怎么拆。后来,他不想装机了,说给钱让我装。不装,,,  。那人走了。。。。

网友:
用热吹风先加热吹一下,看能不能亮,如果能亮,有BGA就好  不亮就换显卡了

网友:
又是客户自己清灰,。。。好无语啊。。

网友:
这明显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换桥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