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有时不加电

楼主(2017-05-15):
27寸imac   ,有时不加电,不加电时电源板无12v输出,最后更换电源板解决(刚才打了一大堆字突然蓝屏)有时不加电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比较难查问题,想去测量时都是好的,。。。过程就不说了

网友:
反正电源板也属于比较便宜,换了可以空出很多时间

网友:
这个电源我多得很没有修理价值
超便宜

网友:
怎么滴这电源板几十块还是需要的把

网友:
这电源板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A:
先把电源板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源板换了再说

有时得订货呀

网友:
刷下程序        试试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