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15):
今天接到商家送修一片 联想IH61M主板,送修是说偶尔能开机,一会就又关了。当着商家面点了下主板没有亮机,告诉他当不开机维修回去等我电话。商家走后断开电源,查了各电感无短路,全板看了看,发现用户使用环境不好。晶振类的一些原件都发绿了,但主板没有发老霉的地方,CPU脚位也都氧化了。把这些都处理完后,上电在测试发现CPU电压没有出,CPU供电芯片是NCP6151,以前修到过这主板BIOS导致不出的,别的也没在查先刷了BIOS结果还是……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去查条件了。H:\2 NCP6151的VCC有,9脚H_VTTPWRGD为0,从图上看12V通过分压后这里应该在1V多点H:\3,33脚也没有……那就先查9脚的吧,在图纸中看到9脚来自Q7H:\1.……直接取掉Q7,上电这下正常了CPU电压也出来了。分别测试了Q7的1到6脚各点的电压后关机在装上Q7.,在一直测试的时候发现5脚没有电压,R22两端都有电压,而过了R66就没了。问题终于出来了,用放大镜细细一看……。R66有一端焊盘处断了……还有这种坏法真没想到啊。图上是1K的……找了个2K的装上。上电CPU电压正常出来……。到此维修结束。写的不好敬请谅解H:\123\1  H:\123\2  H:\123\3  H:\123\4  H:\123\5  H:\123\6

网友:
有图有真相,给你加分了……

网友:
现在修板都要搞放大镜了。

网友:
维修的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缺少开启的en

网友:
我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9脚0V,不过我的是C21被击穿,摘掉就好了。

网友:
修的很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现在修主板都用到放大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