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

楼主(2017-05-15):
笔记本白屏是为什么?

网友:
可能有 屏 供电 屏线 主板等 具体还需要自己排查下

网友:
可以查一下液晶屏是不是好的,有没有屏供电,屏线等都有可能引起白屏

网友:
LZ你还是拿到修电脑地方修吧 别瞎折腾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