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亮下黑屏,换灯管后热机以后.....

楼主(2017-05-15):
HP W1907亮下黑屏,相信这样的问题迅友们修的多了去了,本人修过不下10几台了,都是重新焊馈线接头。最近接修的这台外接灯管确定下部分的灯管有问题,拆屏换了4条灯管上去,试机1小时没问题,装机。装好后继续烤机,但是新问题来了,关机再开3秒黑屏,拆开检查高压板无明显鼓包啊什么的,再次外接一组灯管,确定问题还是出在下部,换灯管都是加了热缩管的,接头焊的也绝对没问题,只有馈线了,这时才看到有一截颜色变了,白色变成黄色了,遂剪掉黄的这段,换了一截新的上去,加热缩管焊好装好屏试机5小时,期间关机再开无数次不再黑屏,看来问题就出在这截线上,原因是热机以后温度升高,绝缘性变差了。吧里好多这样的我看好多都是去保护解决的。由于这个机器温度高,没敢去保护。

网友A:
你老司机了吧,拆个屏这么轻松?
第一次就应该把那个白色线处理好,剪掉或套上热缩管!

网友:
馈线
是不是 连接灯管到高压板接口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老司机了吧,拆个屏这么轻松?
第一次就应该把那个白色线处理好,剪掉或套上热缩管!

当时没仔细看,以前换了老多了,没问题。大意了大意了

网友:
没去保护这个做法支持  不然等于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B:
我都是换LED灯管套件了,不用焊接灯管比较简单

网友:
现在的LCD显示器谁还换灯管,我10年开的店,换LCD灯管都换得手软了,有时换了灯管,过段时间高压板又坏了,客人就JJYY,从前年开始我不换灯管了,直接换LED灯带,又不用焊线,成本与四灯小口高压板差不多,直接换灯带省事多了, 亮度又好,建议楼主以后换灯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换LED灯管套件了,不用焊接灯管比较简单

我也是,我觉得LED比较简单,而且返修少,而且不用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