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温度高显卡老爱坏个人一点经验维修分享

楼主(2017-05-15):
天气变热了,最近苹果A1286坏的多了起来修的几乎都是显卡坏,不管是加焊显卡还是换显卡一般用不到半年就又坏了,用苹果系统的还能用长时间点,这款苹果用WINDOWS温度更是高得离谱,看一会电影CPU温度能到90至100度,显卡温度更不用说了,以前修的显卡老返修头疼,最近修几台自己都把风扇改常转了,怎么改的呢,风扇改成供电5V风扇转得太响肯定不行改成3.3V还可以不太吵能接受,(风扇第三脚悬空,第一脚断开接3.3V PP3V3_S0)改完的温度还可以但还是高不过比不改风扇的好的多,(同行师傅们是怎么除理的)

网友:
改集显吧。好像2代可以改吧

网友:
这款本子确实可以改集显 改了集还相对稳定

网友:
好期待xiaoyun师傅分享改集显的资料

网友A:
换全新显卡一般很少坏呀 我也换了不少了 改了集成显卡好像不能用win系统

网友B:
拆掉显卡 改成集成  绝对的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显卡 改成集成  绝对的稳定啊

这个很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全新显卡一般很少坏呀 我也换了不少了 改了集成显卡好像不能用win系统

已经可以了,我有发贴,差不多时机到了就放方法

网友:
改集显稳定啊

网友:
这个机器改集显比较稳定,常转还是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可以了,我有发贴,差不多时机到了就放方法

我希望你早点放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完善该BIOS。比如苹果的关闭独显,关闭集显特别是板载CPU关闭集显有很大的用处,普通机器关闭集显也是值得我们一起突破的。该BIOS关闭独显和集显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改硬件,就像联想早期的THINKPAD,在BIOS里面想关闭那个都可以。

网友:
换新的也行,不过显存也爱坏

网友:
改集成怎么改呢,有谁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换了一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改成集显,论坛里有资料

网友:
现存坏的多吧

网友D:
加风扇控制器温度45到60 就好了 Windows系统下我 的 机器温度是55度

网友E(2017-06-20):
装个风扇控制软件就等控制转速,根本没必要这么搞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用心了

网友(2018-01-13):
引用 网友E:
装个风扇控制软件就等控制转速,根本没必要这么搞

确实是,另外还可以用厚点的硅胶填充扇热器与顶部键盘脱架和底部铁盖间的空隙将热量导到上下铁板中散热。

网友:
我觉得高温时,风扇转速也是非常快的,改不改常转其实不重要

网友(2018-03-17):
引用 网友D:
加风扇控制器温度45到60 就好了 Windows系统下我 的 机器温度是55度

风扇控制器,下载了还没有使用过,这样设置后,机器风扇噪音应该很大吧,修改显卡频率应该也可以

网友:
用心了    谢谢 分享   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个风扇控制软件就等控制转速,根本没必要这么搞

有什么风扇控制软件推荐?
有什么风扇控制软件推荐?

网友:
该集显就可以了 如果客户不同意换显卡啊

网友:
改集成还可以 稳定点  不会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