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90不触发 待机0.01 无3V 5V维修

楼主(2017-05-15):
首先给修友表示道歉。本人从主板维修7年,因为平时工作太忙,每天修大小硬件故障主板7台左右,没有时间去发帖。没有分享自己的成果给大家,很是抱歉。前两天申请维修工程师认知,在0帖情况下,迅维给我通过,我很感激,在此先谢谢迅维。彻底远了。归题。

首先接到机子插电源表显示0.01,按开关无触发迹象。5分钟拆出主板。目测主板没有进水 烧毁迹象,量待机无3、5V。再测待机主供电,无电压,按照电路图,就锁定在隔离电路,过程没法形容,1个小时都没动,弄来弄去就不行,主供电经PR319后进入充电芯片20脚电压就变成1V,量阻止测电容,都正常。头大,实在没招,换充电芯片看下,料板拆下换上,大电流。卧槽。7年维修经验,焊工没问题啊,难道芯片坏的,再找料板拆,装上还一样,又装回原机带的,竟然不短路,真是扯淡啊,料板怎么都是坏的呢,正在郁闷,突然电流表卡卡响。卧槽,机子大短,赶紧拔电源线。测量主板,没发现短路,真奇怪。再次通电,又一切正常,不短路,给以前一个现象。头大啊。再次翻看电路图,发现充电芯片20脚电路图上就并一个电容,测量阻止正常,没道理啊。不相信测量数据了,阻值正常也给你拆了,在次通电奇迹发生,3、5V竟然出来了,马上按开机键。电流呼呼直上。卧槽,当时那心情啊,激动,找到拆掉的电容测量阻值还是正常。奇葩啊,这次维修经历,晚上加班写此贴,头很痛,估计要感冒,谢谢大家看完,

网友A:
没有图纸给大家分析一下原理吗?

网友:
要是我先去掉电容,不行再换芯片。我的维修思路旁边有电容的先排除再测其他

网友B:
凭个人经验是电容pc314变异成电阻跟pr319形成分压,所以你打电容不会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凭个人经验是电容pc314变异成电阻跟pr319形成分压,所以你打电容不会短路

电容会变异成电阻?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凭个人经验是电容pc314变异成电阻跟pr319形成分压,所以你打电容不会短路

这个电容导致造成供电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会变异成电阻?神奇

变异,科幻片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现象真的很头疼

网友:
漏电  拉低公共点电压 很正常吗

网友:
阻值肯定不正常,有偏差的,只是你可能没注意,不信你在测肯定要高于你前次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给大家分析一下原理吗?

下面的4楼有截图,可以参考分析一下

网友:
如果帖子再完整一下就完美了,比如板号,芯片型号等

网友:
本来想截PDF标注来者,电脑不给力,动不动卡到。真是给人家电脑修的溜溜的,自己弄个破玩意用,

网友:
电容肯定漏电了。

网友D:
大短路用手摸不出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用手摸不出来吗

摸着是Q301发热,那个电容是摸不出来的,如果像你想的能摸出来,这个帖子是不会发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生意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摸着是Q301发热,那个电容是摸不出来的,如果像你想的能摸出来,这个帖子是不会发出来的,

那也是,什么怪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