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535U3C 开机口令强制开启不能更改CMOS 设置

楼主(2017-05-15):
今借到一台客户送来的机器说是系统坏了,自己在家安装好系统不能启动正常进系统,留下电话客户走了,我接过机器发现是开机直接进入BIOS里面,更改CMOS设置及恢复安全模式都一样不能启动, ,上网查询此机器原装安装的是预装WIN8系统,由于新式此机器都支持UEFI+GPT引导方式,必须是支持UEFI启动的盘才可以启动,刚好支持的我的U盘(我把U盘量产成支持UEFI启动的系统盘了),进WIN8 PE U盘系统,发现客户硬盘已不是预装WIN8分区格式的系统,而是普通的MBR分区格式,怪不得不会启动呢,我用自己硬盘分区GHOST系统完成后重启还是不启动,只好调试硬盘启动项了,发现硬盘启动项Boot device priority 选项里无启动项,也不能添加选项,(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及时拍图)而BIOS里兼容模式也不可调试,是灰色的,无意间发现PASSWORD ON  BOOT 是开启的, 经上网查询是这个开机口令,原来是这个在捣鬼, 按照上面所说的发现不能解决问题,把口令关闭重启还是开启的,只好霸王硬上弓,强行拆机刷BIOS 来解决了,三下五除二拆下主板后找不到主板版号,找了半天好几个型号, 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型号,上淘宝搜索内存贴纸处也没有搜出来, 最后发现在电池接口处搜索LOTUS-13CML可以找到好几个BIOS,但是和我版号一模一样的都没有,于是我先把原机BIOS读取出来备份到电脑里,下载了俩个版号一样贴纸不一样的BIOS,由于之前下载BIOS程序被坑了好多次,浪费了好多下载分,不敢乱下了,下载分太珍贵,自从学习了迪拜工程的教的分离合成BIOS方法后,我把下载的文件和我备份的对比较,发现有一个与原机不符合,至于截图我就不一一上传了,此机器有好几个版本,我的是AMD  四代集显板载内存,最后非常感谢这个帖子救活了我的机器,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9218688    最后奉上亮机图

网友:
额 这就证明了 有事没事 先刷个BIOS  -- !!

网友:
其实告诉我们分析很重要,刷BIOS都技术活了,

网友:
很多假bios,关键时间久了还不能回复,修机忙回头忘记了举报,坑死人

网友:
就收装系统钱吗      还是收修机钱

网友:
现在很多本有好多版号,学习如何合成BIOS越来越重要了

网友A:
装安装版的win8,不是Ghost的,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在升级bios可以了。

网友:
同一个型号的机器由于配置不同的显卡都有不同的bios来驱动的。

网友:
上次换过A壳,老贵了,还没有全新,右屏轴底坐坏断裂,不太好换,600软妹!

网友:
装系统变成了取主板刷BIOS,工程量搞大了,将硬盘分区模式改回原来的GUID不行吗?

网友:
现在新机好多不乱刷程序

网友:
现在三星的图纸也很少啦

网友:
看了半天就刷了个bios哦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个。戴尔XPS 不能启动,U盘换了好几个。后来刷BIOS刷好了、

网友:
现在新式机器有问题的基本上可以先尝试下BIOS

网友:
楼主是收了装系统的钱还是修主板的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安装版的win8,不是Ghost的,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在升级bios可以了。

没用安装版的WIN8系统,只好拆机刷BIOS了,因为客户已经改成正常引导的MBR 格式WIN7系统

网友:
嗯,刷BIOS搞定

网友:
这就说明了,以后的机器刷bios也是个技术活,学习bios合成分离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