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原装现代内存是不是很烂

楼主(2017-05-15):
         十分要好熟人送修一联想Y480笔记本,说蓝屏,到手开机确实蓝屏,代码 0x000000ED .凭经验考虑可能是硬盘坏道,用mhdd扫描,确实有几处坏道,考虑熟人建议换个固态,装好固态用了2个小时没问题就收起来,打算让熟人来拿,他有事,说过几天来拿。

           第二天拿出来再测试一下,内心炸了,什么开机 蓝屏,这次蓝屏 0x000000D1. 进入安全模式视乎不蓝屏了, 用windbg打开dump文件提示 Intel 无线网卡 netxx100.sys导致蓝屏,更新无线网卡驱动一会继续蓝屏,醉了 难道网卡问题还是接触不良,把网卡拿出来擦擦,顺便内存擦擦,装上不蓝屏,窃喜,以为好了,挂起来上网,玩了2小时,尔后又温度压力测试20分钟死机了。反正内心一千个草泥马在奔腾。拆机十分认真的处理散热。开机测试,蓝屏更频繁了,一开蓝屏,重启继续蓝,代码一会8E一会其他,蓝了5次,倒数第二次50.难道是内存挂了,换了内存不蓝屏了。继续测试2天没问题了。找了一台没问题的atom主机,把联想内存放主机测试3个小时跑完memorytest没问题,shit什么鬼,难道内存没问题?用 4.0 5.0版本测试都跑完没问题。心烦意燥,笔记本用我的条子没出现问题过。
          前前后后反复测试,一晃5天过去了,第六天又用微软内存测试工具跑了2个小时的原装内存开始死机。我去,不折腾了好累。熟人电脑有放我这儿用了2天继续没问题。不死心原装内存继续装原机继续蓝屏。
           联想这现代条我手上有3条坏的,联想是不是原装配送的现代条十分的垃圾。

折腾这么久,一个硬盘问题,一个内存问题,中途我差点头脑发热干主板,中途原装内存没频繁蓝屏的时候还可以用用,偶尔还第一次开机有背光黑屏,强制关机开第二次就进去系统了,用半个小时没问题。要是经常遇到这鸟问题每天别做事了。

网友:
说楼主很有耐心啊,楼主算高手,不然一般人早干板子去了,或者换板子了,因为现在是速度时代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耗时间,挺折腾人的

网友:
这个遇到死机 蓝屏 重启 黑屏问题,第一就是换内存 硬盘 乃至CPU ,电源啊,不会考虑主板问题先,因为换这些方便 快速,你路偏了,如果一开始就换内存 测试,不行再考虑主板,就不会这么了,日后有经验即可。

网友:
蓝屏还是先内存后硬盘吧?

网友:
换做很多人遇到这种故障估计早就去干主板了,楼主很有耐性了

网友:
一天遇见2个 够折腾的

网友:
联想的内存 我这边遇到坏的也不少了

网友:
联想的条子还可以啊 坏的不多

网友:
蓝屏除了显卡  一般考虑系统 硬盘 内存,我们这只卖金士顿  测试也用金士顿的

网友:
不会把那么差劲

网友:
台式机内存条更烂,笔记本内存还算好的了

网友:
偶尔碰的到坏内存的

网友:
还行啊  坏的并不多  其他内存也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
内存一般引起的蓝屏代码不固定

网友:
  不兼容吗

网友:
蓝屏一般都是   配件的是   主板一般不会蓝屏

网友:
蓝屏.基本考虑系统.内存.乃至CPU  ...最后才主板...绕弯了

网友:
蓝屏主要看代码

网友:
蓝屏.基本考虑系统.内存  CPU

网友A:
要是蓝屏我最先干的就是内存,你怎么会想到硬盘呢
佑文科技
0x000000ED 确实是 硬盘也有问题,开始蓝屏不频繁。换好硬盘还用了半个多小时。 硬盘和 内存都有问题。遇到开机 的,用 memory test内存软件测试没问题的。比较少见。用微软的内存测试工具死机。。测试 真的太费时
详情

网友:
咱们做维修的 就是细法活

网友:
内存坏很正常

网友:
这都够你拆腾一天的。
原装的还好吧,偶尔碰到一个有问题,也很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蓝屏我最先干的就是内存,你怎么会想到硬盘呢
0x000000ED 确实是 硬盘也有问题,开始蓝屏不频繁。换好硬盘还用了半个多小时。
硬盘和 内存都有问题。遇到开机 的,用 memory test内存软件测试没问题的。比较少见。用微软的内存测试工具死机。。测试 真的太费时间了。要说不兼容吧。 这条是原装内存不是 升级加的。。

网友:
笔记本的还好了 台式差

网友:
用软件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跟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