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开机红屏

楼主(2017-05-15):
联想B460 版号:LA46 DIS MB 09911-1主板是独立显卡,桥是82hm55。
故障:开机红屏。
维修流程:主板刷过BIOS,换过显卡和北桥,换过屏,屏排线测过无断线,结果故障依旧。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请求帮助解答,谢谢。

补充内容 (2017-5-29 00:32):
此机已修复,更换U51,亮机正常。

网友:
换显存试一下

网友:
你的问题有两个疑点。1.你说的红屏是整个屏幕都是红的颜色,没有任何字符吗?2.该机初始故障是什么?也就是你刚接到时是什么故障?

网友:
屏线接口附近的电路问题,以前修过一台,先主板屏线接口吧

网友:
红屏有字符的话 屏和屏线都查过 应该重点检查LVDS

网友:
这可能性最大还是显卡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台红绿蓝交替显示的机器,忘了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由南桥控制显示的吧,排除上面问题,然后就是屏线到南桥之间的数据,最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查一下屏接口电路看看有没有异常,再就是红屏有的换南桥解决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的原因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开机红屏,有字符的,正常出现BIOS  LOGO ,进系统都可以,就是背景和图案发红。

网友:
U51芯片我换了一片,开机不显,芯片是新的,再订片试试,但愿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其实换个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