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搜索运营商找不到中国移动

楼主(2017-05-16):
这查接收通道还是发射通道,中国联通有3G,可以打电话,手动调到2g 就无服务,有没有人遇到同样问题的,麻烦指条明路,万分感谢

网友:
检查2g功放电路。

网友:
个人经验,2g功放条件正常换一个基本就好了

网友A:
你是V版机器吧,查接收通道,把低频段功放换换试。

网友:
老徐出马,一个顶俩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功放问题,换掉功放芯片试试。

网友:
拨打一下112看有没有声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gsm功放坏了

网友:
其他能用·应该是2G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接收通道,一般是通道问题

网友C:
搜不到移动 肯定是查接收啦

网友:
可能是功放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是功放问题,换掉功放芯片试试。

功放电源跟2G功放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不到移动 肯定是查接收啦

联通跟移动用的接收不都是B8频段吗,联通有怎么移动就没有

网友:
那还会是什么问题?功放2G换了,功放电源也换了。

网友:
不会修手机 但是看评论也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调2G就无服务,那应该可以先查查2G功放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放电源跟2G功放换了

那只能飞假天线排除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修

网友E:
IPHONE6 2g信号接收通道 ,B8频段,走的是 天线开关asm,低频功放(U_LBPAD),滤波器,射频ic。接收走的不是2G功放,2g功放是发射走的通道。接假天线,或用镊子试
每代机器接收发射通道,都有些区别,不能一概而论,都得看电路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PHONE6 2g信号接收通道 ,B8频段,走的是 天线开关asm,低频功放(U_LBPAD),滤波器,射频ic。接收走的不 ...

我这有个一样的 功放换了一样   功放供电管子也换了 也一样  你说的2g接收走的不是 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有个一样的 功放换了一样   功放供电管子也换了 也一样  你说的2g接收走的不是 是哪里?

2g接收走的是低频功放,不是走2g功放,2G发射,走的是2G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V版机器吧,查接收通道,把低频段功放换换试。

徐老师你好   请教一下  就是苹果主板如何看板层走线,听说猎人可以?如果可以 怎么个操作法。。谢谢

网友:
请看徐老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