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供电的板子,IT8712F的95脚的ATXPG信号是哪里来的?

楼主(2017-05-16):
看图上貌似是IO自己产生的?这板子开机无显示,量这个脚电压偏低,只有1.2V左右,正常应该是5V,找不到这个脚的信号来处,现在短接这个脚和5V可以开机,不过第一次短接的时候貌似烧了什么东西,但是第二次就正常了

网友:
图在二楼,再去试试短接看看

网友:
短接上电现在一切正常,电流也没偏高,温度也正常,不知道之前什么情况,都有青烟和焦味了,估计是哪个小三极管烧了吧,算了,先烤机看看吧

网友:
仔细量了下确定是接到个小三角的MOS管上了,估计是把这个烧了,不过这个貌似不影响使用,就是不知道影不影响重启,还没测这边,图上也没有

网友A:
一般用适配器的板子,在5V电压和3V电压转换出来以后,会作为开启信号,通过三极管也好,电阻也好,5V或者5VSB电压通过电阻直接到IO的ATX_PG信号引脚。告诉IO,12V,5V,3V电压已经就绪,电源好信号正常。

网友B:
直连ATX的灰色ATXPG  触发后为5V高电平 意为电源使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适配器的板子,在5V电压和3V电压转换出来以后,会作为开启信号,通过三极管也好,电阻也好,5V或者5V ...

恩,图纸上没标出来,实际量了下是接到个MOS上,前面还有几个MOS还是三极管的小管子,不管了,直接接到IO的供电脚了,现在正常,估计把相连的那个MOS烧了,但是也不发热,也不过电流,就随它去了,只是个转换而已,最多估计就是重启键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连ATX的灰色ATXPG  触发后为5V高电平 意为电源使用正常

朋友,这个是12V直接供电的板子,不是ATX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图纸上没标出来,实际量了下是接到个MOS上,前面还有几个MOS还是三极管的小管子,不管了,直接接到IO ...

只要能正常用,没多少的关键性功能缺失,那也无可厚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正常用,没多少的关键性功能缺失,那也无可厚非。

这块是自用的所以随便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个是12V直接供电的板子,不是ATX的板子

那一个上拉之类的呗  就是要得到一个高电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个上拉之类的呗  就是要得到一个高电平而已

是啊,所以短接直接上拉了

网友D:
这个信号是 触发后,电源工作正常延时发出PG告诉主板电源工作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信号是 触发后,电源工作正常延时发出PG告诉主板电源工作OK

问题是这板子是DC供电的,不是ATX,所以找不到特定脚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