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10进水秒杀!!!

楼主(2017-05-16):
今天接到一个G510 进水的机器,开机0.15掉电。管他三七二十一拆开看看再说,清理一番后通电测试,故障依旧,于是翻开图纸,发现5v的二级转换电路的问题,通电量+vsb无电压。断开测量阻值也没有,再量3v的二级转换+vsb有20v,看来是这边断线了。把3v转换的+vsb拉过来。通电测试开机电流一下子蹭蹭往上涨,接屏亮机

网友:
真他么简单

网友:
EC附近挺容易进水的,我碰到过几个

网友:
  要这样拉电压还不如找找看R646。修机器要有点洁癖

网友:
修机器 就是简单粗暴

网友:
干净利落的维修思路 简单粗暴的修机手法

网友:
LZ  机器进水了  还开机  不怕问题扩大吗?

网友:
修的又快又好。

网友:
精确秒杀 啊

网友:
硬拉还是要测后级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