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15R3,板号LA-D751P不开机求图纸分析

楼主(2017-05-16):
DELL外星人15R3,板号LA-D751P不开机求图纸分析 进水机器,打PR6100公共点上值为398欧正常。按开关是待机和公共点电压一跳一跳的。查主板的保护隔离电路不过。求亲们分享一下图纸分析修机或维修思路分析

网友:
看看适配器检测脚正常不

网友:
图纸上传一下呀

网友:
没有图纸。。。自己画个嘛

网友:
看下线路走线,

网友:
大神 连你都发帖求助了   看来没图纸真的不好办事  我顶你    。。。。

网友:
是找不到图纸来分析电路了

网友:
找接近的机器图纸来参考修吧?

网友:
进水先看看电容去掉换新的,

网友:
这主板隔离管可能损坏引起

网友(2017-06-22):
这主板是2016.8.15号主板生产的丝印日期,现在板子修上电开机了,但是开机5秒掉电。哪亲们有在维修此板的电压及打值资料木有,可来参考分析用。图纸目前仍找不到。

网友:
原来外星人的主板不是镶钻的

网友:
楼主,没有明白上面的意思。帮找找图纸

网友(2018-12-04):
这种高端机型图纸没那么容易流出的,哪里腐蚀就补哪里的芯片,这种机器也只能盲修

网友:
今天碰一台,保隔和CPU分组烧了,换了N个死活不出CPU供电,要么一跳一跳,要么不出CPU供电,烦了死。

网友:
把后级19V 所需的节点都断开 断点维修 看看是哪一路19V 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个找不到图纸的,可以找找芯片的PDF分析

网友:
主楼把图纸发来一下呀,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