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59开机灰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16):
今天修了一台戴尔15-5559的新机器,现象是开机灰屏,刷了BIOS也没用,量测主板供电  屏的供电也都正常,拆开液晶屏重新插拔屏线也是一样的。换了一张屏就好了,显示之后再重新装回客户原来的屏也OK了。理解不聊了,难道是用其他的屏激活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没插好吧,

网友:
或者屏线不好吧

网友:
这个机器 拆机以后 要 经过2次掉电 才开机的,楼主 是不是没有注意,以为是屏幕的问题。可能只是BIOS 问题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估计过些日子又要回来

网友:
就没装好而已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线没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