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XP 太老不想修 无聊木生意 肉小也是肉

楼主(2017-05-16):
   昨天同行送来一个老方正品牌机    说主板 光叫不过内存     、好的放这里吧    真老主机 真破扔了吧   单位主机麻烦    修吧

看看主板靓照

看看 这就是拿来开机图片    代码00    开修  哎吆内存 238针脚 木电压     直接飞线

  哈哈哈     跑马了····

  通知同行    取走·~~

网友:
内存槽供电有问题???

网友:
3.3供电跟系统管理总线.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应该是VDDSPD断线没电压了,虽然老点,但也是肉呀。。

网友:
内存槽供电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看到是烧断线还是过孔不良

网友:
2代的吧,SPD供电。
果然,秒杀!

网友B:
只要给钱,一代都还可以搞

网友:
学习了,这种老板学习学习

网友C:
太老的 看着都没兴趣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秒杀啊

网友:
这个脚断线的还真多

网友:
这线飞的心惊胆战的,最好固定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给钱,一代都还可以搞

呵呵   说的好     不会给钱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看到是烧断线还是过孔不良

仔细研究   没有找到   所以就丑丑的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老的 看着都没兴趣

第一眼看着是没有兴趣      客户说修吧给钱    咱就有兴趣了·~

网友:
直击要害   很不错  楼主直接秒杀

网友:
蚊子腿也是肉啊,修得好就好

网友:
碰到这种的一般都是把客户在家清理把内存插反了  烧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