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台式电脑前面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7-05-16):
台式电脑前面板没有声音,后来才知道WIN7的系统,都在在声音管理器那里设置一下才能好,在接头设置那里,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那里不要打勾就OK
win7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A:
灌水么。。。。
付吕剑武
刚开始这个问题,也是摸索了很长时间。说是高保真声卡造成的。
详情

网友:
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
*脏话* 你都277主题了 这点问题 如今才知道

网友:
声卡驱动,前检测禁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水么。。。。
刚开始这个问题,也是摸索了很长时间。说是高保真声卡造成的。

网友:
不对吧 禁用前面板检测应该是打钩才对啊

网友:
几百年就知道

网友:
这个好吧 如果能装就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这种简单问题就不用发这里来了吧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音频控制 把音频检测关闭就行了

网友:
一个简单的问题成功的被楼主带进来了 呵呵 这是基础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
是声音设置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 电脑设置问题

网友:
组装机“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检测关闭即可。正常的。

网友:
设置问题 这这

网友:
这问题现在才知道,怀疑你以前装的机器是不是前面都没声音的,呵呵

网友:
额 你这个有点无语额

网友:
DIY的机器就是这点麻烦,还要帮忙设置声音!

网友:
声卡驱动更新下 应该会出现两个喇叭图标 进去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的机箱前面的插口是AC97规范,不是HD音频的接头

网友:
是的 ,一般都要设置的

网友:
这个问题半年前碰到过,不晓得要走蛮多弯路。

网友:
设置就可以了啊

网友:
音频设置最为烦,左设置右设置,烦到狗甘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 以前遇到过 后面慢慢摸索OK了

网友:
这问题傻子都知道,呵呵

网友:
有些系统装完系统后红色的喇叭都没出来,烦

网友:
在这之前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N年前装台式机的时候,就经常遇到这个。。。

网友:
OK学习了 老大

网友:
技术员联盟声卡驱动更新下 应该会出现两个喇叭图标 进去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
谢谢 一般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问题好多 年了都是这样,百度一搜也是一大把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吧

网友:
禁用检测就OK

网友:
声卡驱动!!!!

网友:
有的声卡还要加补丁.

网友:
反正新配的台式机,好多都会这样的,改改音频管理器软件设置可以了

网友:
没有就用后面了

网友:
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
学到了,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遇到过。下次遇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驱动更新下,重新插拔,禁用前面板监测。
技佳55
恩,总结的很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更新下,重新插拔,禁用前面板监测。
恩,总结的很好

网友:
前检测禁用就OK了

网友:
台式机的通病,这玩意,不设置还真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