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7-05-16):
显示器白屏是为什么?

网友:
屏坏了  或主板供电坏

网友:
显卡。屏。屏线,慢慢查

网友:
查驱动板屏5V供电,换屏线,查屏电路,一步步查下!

网友:
看看屏的逻辑板上有5V没有

网友:
先重点测下屏供电

网友:
先量下屏供电上了没有  然后查主板 主板程序坏也会  最严重就是屏坏

网友:
信号过去没有

网友:
量屏供电   再量信号线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供电5v先看看有没有

网友:
LZ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指示灯要是正常那就先换个排线试下 要是还不行改个驱动板试下不行屏坏了

网友:
先拿套板排除一下屏,如果屏有问题处理屏部分,如正常的话就看下屏线和屏供电了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一般都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有图才有真像,白屏原因有很多,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代换确定故障点。。。

网友:
一般都是没有3.3V

网友:
先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都不量,这样你就要修好显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