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方正R411 花屏维修

楼主(2017-05-16):
老方正R411 花屏大家都知道是显卡的问题,我加焊一下,没想到黑屏了,认为是显卡焊坏了,当准备淘一个的时候,外接了一下可以显示,突然想到这个里面有黑胶,拆开重样BGA,好了,就是不知道稳不稳定
显卡
黑屏

网友:
一般都稳定的 这个显卡是018的吧 换一个蛮贵的

网友:
处理好散热 一般用一段时间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