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复位电压只有1.8V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5-16):
主板型号:昂达G31
主板故障:复位电压只有1.8V

复位灯,常亮!

A11脚,电压1.8V 正常应该是3.3V

时钟:100M 0.4V电压正常!1
按下来,测了其他电压

先拆了75232串口芯片

I/O
是8712F-S的地方有进水的痕迹!!
请(大神)指教,,有什么把复位电压拉低了!!

网友:
跳开IO的PLTRST总复位引脚,然后测焊盘,看看PLTRST总平台复位的电压信号是多少,如果依旧是1.8V,考虑换个好的82801GB的南桥试试。

网友:
简单开始 先 刷个BIOS
或许是前辈说的占空比 导致

网友:
同款   铜柱!

网友:
查查  PCIRST     南桥  直接发出的!    PCIE_RST   是IO发出的!   有可能  被IO  或者外部电容拉低!

网友:
用示波器就不是1.8V了,应该是主板在不停的复位,万用表量就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