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x305C 不开机

楼主(2017-05-16):
ASUS UX305C开机键亮 一下就灭了
不开机

网友:
1、短路 2、缺电压

网友:
最好是接稳压电源看看到底是掉电还是有电路导致保护了呢

网友:
接可调电源测试

网友:
掉电欠压,检查桥和CPU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EC附近上啦电阻

网友:
刷BIOS看看 不行测下哪里短路

网友:
好好查啊 差点电压

网友:
估计有短路吧

网友:
还是二级电压不出,具体看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楼主这样问问题根本没法回答

网友:
楼主这样问问题根本没法

网友:
哈哈哈哈反反复复

网友:
这是想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