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一体机,有时不开机,再次发帖是因为昨天没有回复

楼主(2017-05-16):
如题,按几次开关才能开机一次,开机后可以正常工作,经过测量,开关的信号已经触发到EC,EC偶尔才触发南桥一次,EC供电正常,BIOS刷过了,电源换过,情况还是一样,于是不想修了,就让客户换板,可是买回来的新板还是有时候不触发,换电源,换处理器,内存,(这是瞎搞),特么还是不行,整个人都崩溃了,谁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点一下,赶集不进

网友A:
高压板  检查一下    这机器坏的 多

网友B:
连主板电源都换了,没辙,你要不拿着电源和主板单独点看有没有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主板电源都换了,没辙,你要不拿着电源和主板单独点看有没有这情况

单独测试主板也试过了,也这个问题,按开关每次都可以触发到EC,就是EC偶尔才触发南桥一次,可换板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  检查一下    这机器坏的 多

这样的好事我赶不上啊兄弟

网友:
开关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板子都换过了 故障一样 那就排查除板子外的外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