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 不充电

楼主(2017-05-16):
G510 不充电 有时可充有时充不了  电池换过 充电电压  11V   2个 3.3V    1个 2V 都有 求解

网友:
TEMP 当电池插上应该会拉低 查下看看 ,还有如果有充电电压,查下充电电感有问题没

网友:
换电瓷充放电芯片

网友A:
充电检测与充电芯片

网友:
重点查下充电的PWM相关线路

网友B:
测充电的PWM电路,示波器测测电感有没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检测与充电芯片

充电芯片换了 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充电的PWM电路,示波器测测电感有没波

有充电电流的时候  电感有波形    当没有充电流的时候  电压正常  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充电电流的时候  电感有波形    当没有充电流的时候  电压正常  没波形

正常是要有波形的

网友C:
恩  没波形 的时候 你觉得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11V电压是有的

网友:
查一下I2C 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没波形 的时候 你觉得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11V电压是有的

芯片工作条件查查

网友:
电池或者芯片充放电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是用原装电源吗?

网友:
查一下检测电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