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重装系统之后进桌暗屏问题

楼主(2017-05-16):
遇到过好多笔记本,本来用的好好的,后来客户说装个系统,结果装了之后进桌面黑屏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一般都是带独显的本子吧,这是显卡虚焊的表现吗?

网友:
先得考虑是不是显卡驱动导致的

网友:
tgj 重装显卡驱动,集显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吧!!!!!!!!!!!!!!!

网友:
多半是驱动问题

网友:
黑屏还是小事呢 索尼的我见过 当时一个美女的 我竟然没搞好 原本就是用的会卡 然后重新安装 安装后竟然发现进了系统就几秒钟的时间  直接掉电了 再开再进系统十几秒掉 我想研究 最后没给我时间 拿走了 最后我才知道要装安装板的UEFI分区的系统安装板 然后去官网下载驱动 丫的、 名声一下都不好了  我原本就是用G版的系统的

网友:
去官网弄个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吧,直接装个安装版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是来刷分的么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

支持 反对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或显卡坏

网友:
进安全模式吧显卡驱动卸了

网友:
安装的时候,显卡驱动先不打,系统装好之后,在用鲁大师打或者去官网下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
下个官网驱动看看

网友:
若只是装完系统出现这个情况,是显卡驱动的事情,更换合适的驱动即可解决。

网友:
你最好是自己先装一遍系统试试,排除系统软件驱动故障,然后看看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黑屏一般是显卡了

网友:
是驱动问题   遇到过

网友:
显卡驱动 官网上装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的问题,找对驱动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