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REV3.3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5-16):
X555LD REV3.3  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是啥原理呀

网友:
借花献佛,别人整理的
不好意思,这个是2.0的屏蔽方法,没看清楚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屏蔽板载内存和独显的方法啊

网友:
找下点位  找pcb_id信号 改变配置

网友:
屏蔽内存是什么根据呢?为什么有的动电阻就可以    有的把4个都动了还是不行?

网友:
没改过 不知道    我手上的是 开机0.09 显卡供电没有 不知道是先出显卡供电还是先转换1.5 1,0V 电压
没图子

网友:
具体吧pcb_id这个信号怎么改

网友:
改PCBID0-PCBID3什么来的吧,你看看

网友(2017-06-15):
正在找,看到了

网友(2019-02-16):
搜论坛啊,改成功的多着呢吧,看点位图,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