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z460

楼主(2017-05-16):
同行那来一台z460,说不开机。我接电流表 ,有短路 。多数公共短路。万用表打到CPU供电电容 ,短路了。于是就一个一个的拆 ,拆到其中一个不短了 ,直接不装了 。维修ok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大短路秒杀

网友:
大电流吗 ???

网友:
短路机器,很简单,就进液,和信号问题的难

网友:
电容故障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