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 K54LY REV 2.1 进桌面黑屏 背光不亮 调节不了亮度

楼主(2017-05-16):
接到同行拿来的机器板号K54LY REV 2.1 机器  开机正常 正常经系统 但是最后一步显示桌面的时候 背光没有了 ,首先考虑是系统 但是系统之前已经做过,那就是bios了,拆开动手,刷了一个不行 问题原样,还觉得是bois 淘宝买一个继续刷问题依然,觉得不是屏的问题但是不放心还是拆开换了一张代换 还就不是屏的事。只有测条件了   PWM  BL_EN  VBL 测得时候发现问题了  开机在显示桌面之前BL_EN  有3.3  但是单显示桌面的时候只有0.21   问题出现了 。以前经验就是0809000 最容易坏了 加焊一下试试,有图纸没有点位 也没有办法试试,问题依旧。只有泡泡线路了 ,就找到了 如图的两个管子,没有料位只有通电测 有背光和没有背光时候两个管子电压 有什么不同,

网友:
主板是两个管子  已经拆掉了 一个

网友:
楼主就是拆掉就行了吗?

网友:
牛比了我的哥。说干就干

网友:
维修靠灵感。佩服了

网友:
你是牛C的哥 ,干好一个

网友:
附上点位图的截图 及其信号名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