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苹果 a1188 开机电流0.37

楼主(2017-05-16):
遇到一个高仿苹果机 a1188 开机电流0.37  用万用表 量着 主板上电压都正常  电压只跑到0.37 屏幕一点动静都没有  拆开屏  换一块屏 也是一样   有没有遇到过 同样的 问题的 求解决

高仿苹果机 A1188 板号  C16S-MB-VB BIOS

一个是我下载的BIOS  一个是我备份的BIOS  电流都一样 没变化 有遇到同样的问题没 求解决

本机备份BIOS .zip

我自己备份BIOS

下载 BIOS 高仿苹果机 A1188 板号C16S-MB-VB BIOS一套.zip

下载的BIOS

网友A:
看那个电池就知道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电池就知道是假的

高仿苹果机  肯定是假的

网友:
电池好像鼓起来了吧

网友B:
电压正常,电流才到0.37?????????????????

网友:
没有 高仿机 就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常,电流才到0.37?????????????????

主板上的 电感电压 都有  估计是我打错了

网友:
既然电压都正常 那你只能去刷BIOS或者查CPU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电池就知道是假的

还用看电池看壳子就知道是假的

网友C:
遇到过键盘引起不开机的,你试试看

网友C:
你看看ec下面的那三颗电感,换一下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键盘引起不开机的,你试试看

键盘 去掉 也是一样 键盘线旁边 有个开关键

网友D:
我咋就没有早看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ec下面的那三颗电感,换一下滤波电容试试

这是三五付 滤波电容  估计不是他的问题 三五付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咋就没有早看到呀

你的意思 缺BIOS

网友E:
这个电脑 做工也太差了

网友F:
单桥的话 吹一下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桥的话 吹一下CPU看看

吹过了  二合一的 cpu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脑 做工也太差了

估计是解决不了了    这个高仿机

网友G:
CPU供电正常的话,可以考录CPU上BGA,毕竟在没有图纸参照的情况下只能品经验来修了,祝楼主好运,另外告诉楼主,这种板子在淘宝上一块也就100左右,实在麻烦给客户换主板

网友H:
这种电脑,在58同城,转转,赶集网卖得特别火,价格2000左右,鲁大师跑分20多万,呵呵

网友I:
这种记得板子不便宜吧,看起来像一代I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脑,在58同城,转转,赶集网卖得特别火,价格2000左右,鲁大师跑分20多万,呵呵

现在主板 杜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记得板子不便宜吧,看起来像一代I3的

这板子 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供电正常的话,可以考录CPU上BGA,毕竟在没有图纸参照的情况下只能品经验来修了,祝楼主好运,另外告诉 ...

我都没找到主板 好不好  淘宝有卖的吗

网友G:
按板号淘宝搜不到吗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 也不贵  换个板子撒

网友J:
这个机器 确实是难得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板号淘宝搜不到吗

就是搜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 确实是难得搞

弄不好了

网友K:
求楼主告诉两bios芯片型号 我这是山寨sony 板子版号都一毛一样 就资料大小不对 我这是8M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求楼主告诉两bios芯片型号 我这是山寨sony 板子版号都一毛一样 就资料大小不对 我这是8M的

过了 这么久 我也不记得了    只要版号都一样  估计 bios芯片也是一样的

网友M:
今天我刚修了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仿苹果,板号了一样,也是不开机最后发现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今天我刚修了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仿苹果,板号了一样,也是不开机最后发现是键盘的问题

我的确定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N:
LZ是来赚下载分的吧,难道是来贴修经验???

网友M:
兄台!这机器没桥维修起来也应该不是很难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O:
电压感觉没出来。再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N:
LZ是来赚下载分的吧,难道是来贴修经验???

都没修好  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兄台!这机器没桥维修起来也应该不是很难仔细检查一下。。

早就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压感觉没出来。再测测

电感 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过了 这么久 我也不记得了    只要版号都一样  估计 bios芯片也是一样的

就是刷了黑苹果的资料电流不对 所以想换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不行 那就查电路啊

网友:
加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