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x303ub 2.0点位图

楼主(2017-05-16):
求点位  有点位的帮忙看看ec附近的信号 我的机器进水 有时候插上电池不开机 不装电池充电电感有12v 说明一直在充电 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用几分钟就掉电 掉电后待机0.04, 不能再次开机  测量5v电感电压消失 3v正常
5v开启信号也没有了  说明不是3 5v芯片本身问题 有点位的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测了充电芯片条件正常 掉电测了也是正常的  肯定是ec哪个条件不稳定 进水不算很严重 感觉有问题的电阻都换了

网友:
点位直接按照版号搜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