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PIN接口定义

楼主(2017-05-16):
联想品牌机很会用到这个电源

网友:
这个也可以用普通电源改的,很贵这个电源

网友A:
是台式机的还是本本的?楼主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台式机的还是本本的?楼主请指教

是台式啊,是台式的中

网友:
是的,上星期修到的联想启天M4550-N000台式机,就是这种电源14脚接口

网友:
这个 电源 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台式啊,是台式的中

现在新款没有3.3的吗?

网友:
一般好的修 不好的直接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