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50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问题

楼主(2017-05-16):
  一台联想E450用电池能开机并正常使用,一接电源就会掉电并开不了机但能充电。拆机接电测试EC108,109脚的ACIN与LID信号均有3.3V   因用电池能正常使用
便怀疑EC坏了,直接买了个减板的EC装上问题一样,这下头大了去官网下了个BIOS合成刷上还是一样。
    于是怀疑窜电了 ,即是把低电平有效的信号拉高了。最容易窜电的零件就是排阻了,一看EC附近5个排阻量了一下都是高电平,直接全部换掉开机OK。
这个问题和华硕的103电阻问题简直一样,估计会成为这个机器的通病。
        最后好个图纸和自己和的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450C NM-A211

网友:
還沒修到過着機器

网友:
加分了 这种排阻故障查起来还是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