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APPLE 4S

楼主(2017-05-16):
用优酷看视频,不大会就掉电重启,那个芯片坏了。。。。。。。。。。。。。
芯片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说,cpu,硬盘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
电池挂的可能大

网友:
多大会重启

网友:
看视频时 发热量大吗 有没有哪个功能是不好用的 先看下

网友:
把温度保护去了,再试

网友:
用其他软件看视频呢。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还有人修这手机啊。。我们福州这边都没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