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30C 进水严重 艰难的维修

楼主(2017-05-16):
机器:E430C    故障:进水严重  不开机     外面下着大雨,没生意,就在斗地主,突然一个好听声音问,‘电脑进水了,可以修不’,抬头一看,哦,美女耶,‘一般都能修的,要拆开看看,进水严重不,进水多久了’,美女回答 ‘有两天了,没时间拿来修,帮我拆开看看吧’,马上拆机看,进水好严重,‘美女,机器进水好严重哦,到处腐蚀了,能修好的话要360块钱,还不一定能修好,修好收费,不修好不收费’,经过一轮讨价还价320元维修,让她放这修,修好打电话!
     开始干活了,拿着洗碟精、牙刷,到水龙头清洗,上BGA 80度烤10分钟,取下来看,一大堆元件腐蚀,电容、电阻都没有标号,没有点位图,顿时头大,冷静一想,还有一块料板,拿来料板一个一个元件的换,加锡的加锡。

       测试各个电压无短路,上电,待机0.001,测公共点19V,一出来就没了 ,查PQ304 控制脚18.8V,PQ310 控制脚0V,找不到PR318元件,
PU101  1脚 PACIN 0V,pu101 8脚 VS电压0V,经过一番查找 PD104 到PR123那开路了,焊了一坨锡连接上了,PU101 1脚 3.2V 正常,还是不过公共点,pq310 控制角还是没电压,不会是还有开路的吧,找不到PR318 ,只有量阻值了,PU101至pq310 5脚47K,正常啊,没有开路,不会是ACON 拉低了吧,一测还真的是PU101 7脚0V,测pu101 6脚3.3V   5脚0V,经过查找PR118一端焊盘腐蚀了,换掉上电0.8 -1.0,终于通电了,爽,诶,不对啊,没装CPU,怎么那么高电流,一测只有 3 、5V,不会吧,还有问题,电流那么高肯定还有短路,一摸南桥发烫,艹,南桥还是黑胶的,修了这么久了,又不想放弃,还是换了吧,贴好显卡锡箔纸,南桥吹点焊油,经过一翻BGA,终于换好了,上电0.2掉电,装CPU,内存,1.1跳几次亮机,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各位同仁, 维修不易,发帖不易,加精,加分吧!

网友A:
我要坐沙发,这个没有料板怕是不好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坐沙发,这个没有料板怕是不好搞了吧。

那是,电容电阻,没有标号,那么多元件

网友:
加分了 坏的小件好多  这板子修下来成本也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