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寸 A1419 苹果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7-05-16):
这款一体机修的比较少。我是用一个电源线直接焊接到主板上的,给主板供电12V,反正机器开机电流0.7几,然后掉到0.4几,主板上指示灯最下面一个亮。也不知道这样接线去检测问题是否正确,这个机器现在还是开机不显,CPU集显电压和显卡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电压都出来了,一开始发现一颗负责雷电接口的控制芯片表面被烧黄了,换了一个后,电流还是一样。哪位修过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
先把没出来的电压相关电路查一下

网友A:
你这主板有没进水之类的··看样子0.7 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B:
你看显示灯是亮到第几个,这个板是显卡问题多,我修过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显示灯是亮到第几个,这个板是显卡问题多,我修过很多了,

你好,四个显示灯,只有最下面一个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板有没进水之类的··看样子0.7 供电不正常啊··

没有进液的,是客户家小孩,一拳头砸到屏幕上,然后就不亮了

网友D:
这种板子 先按图纸时序查下基本供电

网友:
新款一体机图纸资料太少,好多机子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板子 先按图纸时序查下基本供电

请问你感觉我这样接线对吗?

网友:
正确来说,必须有2个LED灯亮,待机才正常。重点查不亮那个电压,待机电路。不然触发缺电压,找图纸看时序吧。无图纸,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四个显示灯,只有最下面一个亮

那就是内存都没读到,你看看是不USB口边上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看着技术不错 还乐于分享

网友:
苹果现在也有转接到可调电源的

网友:
雷击了啊  不好修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线这样接没问题的,  查供电把

网友E(2020-09-12):
最终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