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掉电修复

楼主(2017-05-16):
中午时分一同行急匆匆拿来一ONDA H61,说是一开就掉电,可反复开,工厂文员的,下午要急用,叫我给他赶紧给他瞧瞧,
好的,这时上手术台

上电,发现有时刚过U就掉,有时过内存掉,有时刚到开机画面掉,反正不超过20秒必掉电,掉电后可再重新开机
这时整理思路了,即然有时能显示,但掉电,根据我个人习惯喜欢先测试各电压看是不是欠缺或拉低了,因为现在主板很多都像笔记本一样了,欠缺也会导致掉电,这时测试内存桥U电压,发现都正常,但当测试到

哈哈,问题终于出来了,此芯片是UP0109P,测试它的参考脚第三脚也是1.78,根据结论不用说了,一定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此电阻分别是R420和R162,R162是12k 那根据要压原理

但实测R420的结果是

奶奶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果断在废板上找个10K的电阻换之,

哈哈,买红烧肉去哦,

网友:
主板我都不修的

网友:
昂达板子小故障比较多。用料不足

网友:
怎么有的图片不显示呀,请问下怎么编辑下想把图片再加进去

网友:
测试到哪里??关键的地方不说?

网友:
有个H61主板也是掉电,看看

网友:
楼主是测到哪里  也没说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图片断截了,现在上传图片了,你刷新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问题,CPU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不过是有时亮机,有时不亮,不亮机是连CPU都不发热,估计是桥问题多

网友:
没太看懂,到底是测量哪里得到的结论啊

网友:
手里有块H61M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呢

网友:
用两个可以822贴片电阻也可以输出1.8V

网友:
我也学习到了

网友:
厉害 ,现在高手针多

网友:
为了那些小白,我再详细说下,老手我想应该都看懂了,可以飘过,问题点是Q39的1.8V PLL电压有偏差只有1.78V是参考端的分压电阻R420变值了,换之

网友:
H61的主板都是缺点压掉电

网友:
参考端的电压差那么少(1.8-1.78=0.02),都会引起掉电,以后真的要注意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配合电路图,实测位置的电压就更好了,一目了然

兄弟,昂达的电路图我是没见过,如果你有,要不发份出来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