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大法 修好一台DELL 15-3537

楼主(2017-05-16):
客户拿来一台 DELL 15-3537 笔记本 他说开不了机 我接过来试了一下 接可调电源 插进去没有待机电流 连待机都没有 当然不触发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电池保护了 所以客户在场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去拆他电池出来 再接可调电源测试 要不然 拆了电池 机器亮了 发现没毛病 那几百块钱就打水漂了 这是我多年的经验 就跟客户说 应该是主板问题 可能某个地方短路了 导致开不了机 建议他留下来  然后他就留下来了 写好单 客户走后 拆下电池 接可调电源 发现有待机电流了 0.02 心中大喜 捡到了  按开关  电流上0.03掉下 这下尴尬了 没捡到  开机一按开关就0.03掉电 开关灯一亮就马上灭 电流变为0 再按开关 已经没反应了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短路   还是先拆机再说  拆出来后 先测量各大电感 大电容 不见有短路 插电 又有待机了 测量待机3 5 V 正常 一按开关就掉电了 3  5 V 也没有了 这下还是得认真的去测量那个地方有短路了 比如 网卡 声卡 屏接口 等等 那些不是大零件的东西是不是有短路 随便量到那个屏的接口附件有一个电感 对地0欧姆 显然是短路了 这电感是干啥的呢 打开图纸 LX7电感 发现这个LX7电感是3.3VSRT供电 供给这个RTD2136R 的供电 难道这个芯片短路了? 先 看看这个3.3VSRT从哪里来先吧   发现从3VS过来  这个3VS又是从哪里过来呢   发现是从U2301转换出来的 他是待机3.3V转换给后级3.3V的负载用的 测量他的8 9 脚也是短路 操 这下大单了 整个主板的3.3V都短路了 这怎么查啊  先断开J511跳线 测量发现真的是后级短路  搜索后级看他接到多少个电路 搜索发现  奶奶的 3.3VS连接到主板的几十个地方 什么声卡网卡 南桥 io  bios 还有一些开关电路 几乎都是用这个3.3V  整条电路都短路了  要是一个一个拆出来排除的话 不得拆个三天三夜?   象这种情况 我练就了三十年的“铁砂掌”终于派上用场了 烧机大法 可调电源 先调到一点几付 负极接地 正极接短路处3.3VS  摸了半天也没发现哪里烫  奶奶的 别逼我  电压直接调到3V 烧死他  摸摸摸 突然被一个东西烫到手了 烫得要死 本来是想烧死他的 现在反而烫到了自己 终于明白什么叫做 玩火*WF词语*了  转过来看了一下是什么东西 发现是个电容   他的头上有一点点发霉了 刚好就在触摸板 右键底下 应该是客户喝水不小心把水滴到触摸板 导致下面那个电容发霉了 哎 刚刚没有注意看 真是活该烫到手啊 故障就是电容短路 修好再报价格 300快     下面是这个主板的图纸 由于我不会发图纸 在我下面回复这里发吧

网友A:
奇怪 我明明截图我的 电路图了 怎么发帖后不见呢 这样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懂额

网友:
这个贴子整理的还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 我明明截图我的 电路图了 怎么发帖后不见呢 这样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懂额

估计是你上传图的过程不对

网友(2019-08-20):
估计是你上传图的过程不对

网友:
我以前有两次拔下电池重新插上就开机了,

网友:
是不是你只上传了没点插入或者网络问题没插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