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16):
5s开机卡白苹果,联电脑是正常模式,刷机卡在正在准备iPhone 已从备份恢复,求教各位大神从哪里下手谢谢

网友A:
在第几个等待,有出报错代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第几个等待,有出报错代码是多少??

在第一个准备iPhone 已从备份恢复,一直卡着不动,没有报错

网友:
再等等会报错的。看报错代码。

网友:
不行的话换个电脑刷机试试看,一般都是会有报错的

网友:
报错会有的  多等会就有了    看报错再决定维修方向

网友:
估计这种等很久 然后报错4005

网友:
最后报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