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搬板,板底 怎么区分版本

楼主(2017-05-16):
6/6p  v版 . s版 板底,可以通用 CH/A   国行套件吗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   只不过可能会装在V版上的机器会没有4G吧

网友:
是可以的。放心搬过去吧

网友:
套件一样的,只是在运营商这方便有区别。

网友:
应该都是可以的,不用非要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吧   只不过可能会装在V版上的机器会没有4G吧

请教V版   S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可不可以  搬过去就知道了 如果 在运营商上有区别  那搬着没啥意思   没4G   手机 就等于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  搬过去就知道了 如果 在运营商上有区别  那搬着没啥意思   没4G   手机 就等于废了

运营商,是功放部分管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V版   S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V 版 Verizon  S版 SPRINT A 版 AT&T  T版 T-MOBILE  所有在美国境内的手机必须通过这4个运营商销售。不能自己单独销售。

网友:
这个是通用的,目前还没见到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