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装 ATI显卡驱动黑屏问题找到顺利解决OK!通病

楼主(2017-05-16):
联想Y460客户拿来做系统做完后重启黑屏,不装独立显卡驱动就可以.初步怀疑是显卡问题.经测发现存在供电不足.显存U1附近电感供电不良.更换后做系统正常问题解决OK!

网友:
这种问题3年前我遇到过,当时就是因为锁定不了问题点,保险期间,禁了独显。

网友:
不是供电场管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修过

网友:
没说明具体的地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就有捷径了

网友:
电感的问题吗,很不好查啊

网友:
这个修了好多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去掉独立了

网友:
我这有一块客户换下来的 一会试试

网友:
大兄弟你这附近有点远啊,只有电容和电阻哪来的电感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更换供电还是更换显存呢

网友:
碰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默认为显卡有问题  都是禁用显卡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是小白 禁用独显也不会

网友:
学习了,修到今天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logo亮吗 还是进系统黑屏

网友:
要是我的话,会先换显卡,还是楼主细心啊

网友:
厉害这都发现了,很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