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用电池开机正常,插上AC黑屏

楼主(2017-05-16):
今天遇到一台Y470 用电池开机正常,插上AC黑屏,没有考虑,直接按通病处理,直接换掉显卡供电4850,装机一试,还TM的不行,在网上看了好多帖子,也没有找到办法,最后更换一块屏解决,希望帮助大家

网友:
遇到过  换屏好

网友:
暗屏吧,是不是暗屏

网友:
有可能插上适配器是暗屏 了   这种屏的故障率大 不过这些问题屏可以修

网友:
分享经验,少走弯路,共同提升,感谢楼主!

网友:
修到过,把屏升压的那个芯片换掉OK

网友:
遇到过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这种毛病还没遇见过

网友:
屏幕换一个供电就可以了,9956b那个芯片,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 电池开机正常 插acin 就黑屏还是屏暗

网友:
屏是小问题吧,都能修的啊,换屏能报的起来价格还行

网友:
真是奇葩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