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一台杂牌15寸液晶显示屏

楼主(2017-05-16):
今天客人来了一台15寸的杂牌显示屏,用在木头雕刻机上的,开机有无信号显示,接到电脑还是显示无信号。拆机,拆开后看到显示屏都烂的有点难看了,不知道个屏被人改了多少次了。

液晶显示器也没有什么零件,既然开机有显示无信号,那就先换条单公头VGA线试试,结果还是没信号进去,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加焊驱动板的RTD2033v 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测了几个信号引脚数据正常,找找料箱子刚好有个RTD2033v,直接换上如图
换上试机信号画面出来了, 装机,这壳的质量太差了,螺丝再上就坏了壳都是脆皮的,没法手上只有热熔胶了,打上 到此维修结束。没有什么难度,给维修的一个维修参考。

网友:
老大,你真有心呀,这东东收了多少钱

网友:
30+50的屏吧?
这种老机子改板比较麻烦,焊功不错。加两个大洋,以资鼓励!

网友:
70贵了15寸没有修了

网友:
修的非常好啊  这种双排线的 很多人搞不定的

网友:
这是早期的通用板,,,,

网友:
楼主,修的好!!加分,给力,+学习了!!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么久叫客人买个二手

网友:
只遇到过三星的主控爱坏杂牌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现在修液晶显示器的很少有人换主控芯片的了,这种双屏线的液晶显示器更是少见

网友:
直接换新的啊,修的话没有70没人修的~~~~

网友A:
这种机器,换主控如果不好的话估计得换整块驱动板了,怕是难找到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换主控如果不好的话估计得换整块驱动板了,怕是难找到了啊

一个驱动板就那么几个元件,如果主控换了还不行,那只能说明自己判断错了,更要修好。

网友:
古董了,这屏现在少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个驱动板就那么几个元件,如果主控换了还不行,那只能说明自己判断错了,更要修好。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的思路有点问题
我想问你,开店是为了什么?别告诉我是单纯的研究技术,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吗?
一个驱动板十几二十块钱,花费半天甚至一天乃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他,有意义吗?客户会因为你修好根本问题多给你维修费吗?有那个时间不如去修些其他的东西,赚取更大的利润

也许你是对技术比较痴迷的人,而我却只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观念不同,这纯粹是个人见解,如果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的思路有点问题
我想问你,开店是为了什么?别告诉我是单纯的研究技术,说到底还不是为 ...

修个驱动板,难道要  花费半天甚至一天乃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他????怎么可能啊?
如果电源供电正常,查三要素、写程序,不行换芯片,总共一起也不过1小时吧?

反而是换通用板要改线,花费时间更长。如果是换原装板,买板邮寄还要等几天,更耽误时间吧?
理解不了!

大家是开店,都是为了赚钱,为了提高效率赚钱,这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个驱动板,难道要  花费半天甚至一天乃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他????怎么可能啊?
如果电源供电正常 ...

同意,以前我水平很低的时候,也自欺欺人的说:“”板子值几个钱,换多有效率“”,后来发现,如果要改线改板的话,更费时间,还是修板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以前我水平很低的时候,也自欺欺人的说:“”板子值几个钱,换多有效率“”,后来发现,如果要改线 ...

换通用版是简单。接按键的线非常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意,以前我水平很低的时候,也自欺欺人的说:“”板子值几个钱,换多有效率“”,后来发现,如果要改线 ...

每个人都是从新手到才手过来的,如果一遇到问题就退缩,就永远得不到提高。

只要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的维修人,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效率,怎么把利益最大化。

网友:
焊功不错。加两个大洋,以资鼓励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
显示器 基本没弄过

网友:
箱底有存货呀!

网友:
多少米,还修他

网友:
还换主控,你牛。不过如果换板也是麻烦,要改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个驱动板,难道要  花费半天甚至一天乃至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他????怎么可能啊?
如果电源供电正常 ...

你的前提是对驱动板很了解,对维修新手或者小白来说修不好,换版更直接点,而且一般订货第二天就可以收到,返修率几乎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都是从新手到才手过来的,如果一遇到问题就退缩,就永远得不到提高。

只要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实际 ...

你也说每个人都是从新手过来的,那就不要总是拿老司机的眼光对待新手提出来的问题

对你来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对于小白来说就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说每个人都是从新手过来的,那就不要总是拿老司机的眼光对待新手提出来的问题

对你来说简单到不能 ...

你不是小白,抗议你的看法!

正如你所说,效率优先,你问问大家,是换板快还是修板快?

换板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才做的吧?
现在许多客户都是在现场等你修好就到走的,还容得你修几天?

网友:
这种驱动板现在很少见,

网友:
我这边的同行都收40,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可是这么修法的投入和产出,大家是有异议的,我想应分开来看,技术和经营不应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