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华硕p8h61-m lx3 掉电

楼主(2017-05-16):
维修华硕h61 的板子,上电后跑马,到19后掉电重启跑到19又掉电 反复如此,以前没修过,求教下

网友A:
内存没有认到  查工作条件

网友:
因特尔的板子没识别内存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
H61一直有着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有认到  查工作条件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啊

网友B:
先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C:
内存槽168脚的复位信号电压是多少?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h61系列有时候很怪有些内存条件不具备他就当内存代码有些不具备会关机,有些会反复掉电重启跑到挡内存代码再掉电继续重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之前遇过精英的h61内存条件不具备跑到内存代码时就关机了,很奇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h61系列有时候很怪有些内存条件不具备他就当内存代码有些不具备会关机 ...

有些板子确实这样,不上内存会在一段时间后就掉电不再触发。

网友:
打值了吗?去打各大供电的阻值  有供电不代表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存槽168脚的复位信号电压是多少?

1.5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应该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h61系列有时候很怪有些内存条件不具备他就当内存代码有些不具备会关机 ...

基本条件满足了,这板子返回来就档19掉电

网友:
请问怎么修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内存工作条件

118 238 是3.3v spd是3.3v,灯座全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

已经正常,如过有条件,最好查查DDR3内存槽去往CPU座子的地址数据线是否相通接触完好。

网友F:
一般这个板子会亮机  15秒关机   USB

网友:
一般这个板子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这个板子会亮机  15秒关机   USB

反反复复跑到19就掉电,不亮机

网友(2017-09-19):
我手上也有一片,反复重启不亮机,拔掉内存报警,插上就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