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LMT-S2心脏病的修复

楼主(2017-05-16):
由于不知道怎么上视频图,还是简单说下吧,客户来一板,说是跳得快,我开始不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他把主机拿过来进系统,发现,有光标的地方,那个光标快速闪,非常快,还有在屏保的时候,那个屏保的图片变换得非常快,当看到这里时我心里已有底了,那这样应该时间也快吧,这时顺手的点开右下角的时间,哈哈,果真而此,那个秒钟,还真是在开飞机,为了再一次证实我的结果,拿出了我的波波
果断换之,再一次的伸出我的龙抓手

OK

收工

网友A:
32.768不正常也能触发?而且能亮机,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不正常也能触发?而且能亮机,神奇

兄弟,请看清楚,这是AMD 如果是intel 32.768不正常,可能连触发都不行,但AMD不同,32.768不正常,最多是不显示,但是可以触发或显示的,你可千万不要误导了小师弟师妹们

网友:
是不是谐振电容引起的   晶振异常还会导致开机加速啊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

网友:
好复杂,老机器了

网友:
你的波波得洗个澡了

网友:
32.768晶振,这个坏的不多啊

网友:
有示波器是好啊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不多,维修观察细致

网友:
时间变快 晶振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个情况多谢

网友:
不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一个值得看的

网友:
这实名认证标签位置太好了

网友:
100M示波器,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