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E591,所有电压信号都正常,不跑码,接下去怎么测?

楼主(2017-05-16):
这机器有图纸,按时序来看所有的信号电压都已经正常了,就是不跑码,网卡声卡串口之类的芯片已经拆掉了。BIOS刷了两个都没用,电流上内存能到1A左右,不上也差不多,按这个电压来说板子供电应该都已经正常了。这个是BIOS的问题吗?还是IO或者CPU的问题?桥的几个复位信号跳变都正常应该问题不大了吧?IO的话几个开机的信号跳变也没问题,难道还是CPU坏了?打内存阻值貌似没有空焊的样子。

网友:
图纸坛子里也有,再发一遍吧

网友:
我发错地方了吗?连看的人都没有?

网友A:
怀疑cpu坏了可以带换个试试,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cpu坏了可以带换个试试,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试一下

BIOS刷了两个了,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CPU和桥不想轻易动,先上来问下看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cpu坏了可以带换个试试,可以刷一下bios程序试一下

哦,这个是板载的CPU,D525

网友:
D525+NM10的板子?

网友:
是的,字数补丁……

网友B:
NM10的桥也是挺容易坏的,它是基于82801GB南桥改进而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M10的桥也是挺容易坏的,它是基于82801GB南桥改进而来。

是的,最近修了3块板子都是一样的故障,看来都是桥的问题了,这板子桥一坏就基本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最近修了3块板子都是一样的故障,看来都是桥的问题了,这板子桥一坏就基本没修的价值了

桥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恩,主要是这板子没有料板换桥的话买新桥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主要是这板子没有料板换桥的话买新桥不合算

是的,买新桥,除非客户给的起价格,不然很少有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