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开机慢,半个小时掉电

楼主(2017-05-16):
这个机器是第二次维修了。第一次也是bios的问题,刷了4mbios以后解决了不开机的问题,而且开机也快,后面发现要掉电,又重新找了一个4m的bios,刷上去就好了。不掉电了开机也快。过了四五个月,这个机器用送过来维修,说了用半个小时掉电,心想又是老问题,把原来那个4m的bios重新刷一遍就行了。可以这次刷了不管用。还是要掉电,我就纳闷儿了。这个为什么呢?后面在网上找了N个bios,都刷疯了。现在是要嘛开机慢不掉电,要嘛开机快要掉电。原厂bios下了好多。都是开机慢。哪位大神有真的能解决开机慢又不掉电的bios,希望分享。感激不尽

网友A:
E440 E540的都有掉电的问题

网友B:
试了这么多BIOS,试着从电容不稳定或者漏电方面找下故障原因。

网友:
掉电不一定是表示问题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在刷嘛

网友C:
开机有多慢,是亮机慢?

网友:
开机30秒准时亮机。以前是亮机快,但是用30分钟准时掉电。现在是开机以后30秒才能亮机,刚刚在某宝上买了刷还是开机慢。

网友:
现在是开机以后40秒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这么多BIOS,试着从电容不稳定或者漏电方面找下故障原因。

现在是不掉电了,只是开机慢,这个和电路没关系吧

网友:
换了的。4M和8M的我都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有多慢,是亮机慢?

对,按下开关以后30秒准时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40 E540的都有掉电的问题

遇到好多E440了,E450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买个工厂的,要不把原机的刷回去试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亮机慢就不掉电  换个亮机快的 就掉电

网友:
这个还是bios问题多些吧,不知道和ec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D:
各位观众朋友,机器已经修好了。某宝的bios是好的,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刷了bios没有清零。刚刚清了个零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机器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E:
BIOS清零?是进设置里面恢复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清零?是进设置里面恢复BIOS吗?

刷了bios没有清零,才引起开机30秒才亮机,清零就是把小电池拔掉

网友:
这个论坛有原厂的bios 你刷写试试  不行查桥的问题吧

网友D:
统一回复,机器已好,某宝的bios是好的,切记刷了bios以后记着清零!!!!!

网友:
半个小时断电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但是这个机器很多桥有问题的 就是放一些电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这几款机器要用合成或者原厂BIOS  否则会出现多症状,开机慢啊 风扇狂转啊  进系统慢啊  定时掉电啊  。。。

网友:
我修过多台这机没发现有这问题的,,我刷了几个都正常,我给你看看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统一回复,机器已好,某宝的bios是好的,切记刷了bios以后记着清零!!!!!

刷了BIOS后清零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
我每次刷了就不管了,,清零是为什么、

网友:
你不扣 电池 桥里面的信息一直保存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 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就可以的

网友:
BIOS问题,刷BISO

网友:
楼主咋没把好用的BIOS传上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了BIOS后清零是个什么意思?

应该是CMOS电池放电

网友:
淘宝买工厂级的BIOS

网友:
楼主  刷bios一定要先把cmos电池扣掉再刷入啊,不管什么型号的笔记本都是这样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楼主之前那个bios开机快会掉电,但开机慢那个会不会掉电,总感觉怪怪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观众朋友,机器已经修好了。某宝的bios是好的,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刷了bios没有清零。刚刚清了个零就 ...

你的意思是刷了BIOS没放电导致的 ?四代的机器吗

网友:
兄弟你2m的bios有没有换过,编程器看下程序是不是空的。昨天有台K610c bios问题。淘宝买的可以用,就是开机要40秒亮机,后来发现是2m bios搞得鬼

网友:
论坛有说到3V 5 V电容漏电引起掉电问题,试过一台好了,楼主不妨也试试?

网友:
原来是没清零啊,这机子SR17D坏得好多好多

网友:
确认BIOS好的情况下,亮机还慢,而且还掉电,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嘛,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有碰到一个古怪问题。不过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