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分类

楼主(2017-05-16):
主板作为电脑集成程度最高的一款硬件,也是主机内部最大面积的硬件。主板在电脑中的作用十分重用,是电脑运行的平台,决定着整机稳定与性能。当然主板在电脑故障中也比较常见。下面电脑百事网编辑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常见的电脑主板故障案例以及解决办法如何看主板好坏

1.主板防病毒未关闭,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故障现象:一台老Celeron 333配置的计算机,在安装Windows 98时,发现在安装初始阶段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矩形区域,像是有什么提示,随后就停止安装了。调整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开关也无效,感觉和病毒有关。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并没有发现任何病毒。后来经人指点,进入了CMOS设置程序,将“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置)中的“Virus Warning”(病毒警告)选项由“Enabled”(允许)设置成“Disabled”(禁止)后,重装Windows 98获得成功。

 故障分析:此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新购主板中,因为它们的BIOS中的防病毒设置大多默认设置为Enabled,所以会出现无法安装系统的问题。此问题严格地讲,不应算主板故障。但往往许多用户不是很注意,导致频频发生。

主板温控失常 引发主板“假死”

 故障现象:华硕P3B-F主板上有智能监控芯片,因此可对CPU温度进行监视。在购该主板时,另购一根2Pin的温度监控线,插于CPU插槽旁的JTP针脚上。后来在一次玩游戏过程中,机器突然蓝屏,重启后,等到光驱、硬盘自检完后显示器居然不亮了。由于之前报告蓝屏错误,起初以为是内存出错,后来更换内存后依然无效。又开始怀疑CPU故障,换了一块Pentium III 450 CPU,故障依旧。百般无奈下,突然发现原来接在主板上的温控线脱落,掉在主板上……难道是温度监控线导致的故障吗?重新连接温度监控线后,再开机居然一切正常了。

 故障分析:由于现在CPU发热量非常大,所以许多主板都提供了严格的温度监控和保护装置。一般CPU温度过高,或主板上的温度监控系统出现故障,主板就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拒绝加电启动,或报警提示。上述例子就是由于主板温度监控线脱落,导致主板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拒绝加电。所以当你的主板无法正常启动或报警时,先检查下主板的温度监控装置是否正常怎样使用主板诊断卡。

3.IRQ设置错误导致鼠标不可用

 故障现象:一台老式奔腾
电脑,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开始认为是鼠标问题,更换后依然时不时出现类似故障。再次更换鼠标,问题依旧,怀疑是主板PS/2鼠标接口故障,拿到专业主板检测点检查PS/2鼠标口正常。后来发现原来是CMOS参数设置错误引起的
 故障分析:因为在CMOS设置程序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此机器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此类故障一般常见于老式586电脑,新式主板一般不会有此问题。在一些老式586电脑上其COM口与LPT口是*一根信号连接线连到机箱外的,其COM口信号连接线随主板不同,接法也有所不同,如若接法不对也会导致鼠标不可用,它的接法一般有以下两种:①信号线按照1至9的顺序依次与连接头相连;②信号线与连接点交*相连,连接头上面一排分别连接信号线的1、3、5、7、9,下面一排为2、4、6、8。技嘉主板怎么样

4.主板过热导致频繁死机

 故障现象:一台Tualatin/256MB DDR/GeForce2 MX440主机频繁死机,以为感染病毒,经查杀后未发现任何病毒。又认为是硬盘碎片过多,导致系统不稳定。但整理硬盘碎片,甚至格式化C盘重做系统,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死机。开始考虑到硬件自身问题了……后来检查出来是主板过热导致不稳定,因为主板是杂牌i845EP主板,做工差不说,且北桥上无散热风扇,加散热风扇后,问题解决。

 故障分析: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此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笔者在某品牌815EP主板上就曾发现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在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其温度非常高且烫手。更换大功率风扇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可以进入CMOS设置程序,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DIY装机如何安装主板

.IDE接线错误 主板六亲不认

 故障现象:一台AthlonXP 1600+/Seagate 40GB/256MB DDR/GeForce2 MX主机,在一次双硬盘对拷后,重新连接主硬盘并开机,机器提示找不到任何IDE设备WWW.PC841.COM电脑百事网,找不到硬盘也无法进入Windows XP。重启进入CMOS设置程序后,发现检测不到任何IDE设备。换另外硬盘也检测不到,怀疑是主板IDE口出现故障,但也不至于全部的IDE口都损坏了?继续检查,发现ATA/100硬盘线是Slave口接在硬盘上,于是更换为Master接口,开机恢复正常。电脑主板BIOS设置详解

 故障分析:此故障看似复杂,没有经验的菜鸟会误认为是硬件损坏,但这仅仅是因为IDE接线错误造成的,此类现象还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的朋友再挂硬盘时,因为没有及时更改跳线,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还有的朋友出现找不到硬盘故障,除去硬盘本身出现故障的可能外,还有可能是由于主板的IDE线或者IDE口损坏造成。

网友:
很老的资料了

网友:
太老了,为了得金币的吧- -

网友:
多老的东西了,能不能弄点新的

网友:
维修笔记做的不错  这习惯好呀

网友:
小白受教了 看看张张知识

网友:
  这个是发出来赚金币的

网友:
多老的东西了

网友:
说明楼主是资历狠深

网友:
没什么养分啊,多发点有用的

网友:
楼主是老员了吧!!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

网友:
老知识。。。经典啊!

网友(2017-06-15):
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百度复制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