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楼主(2017-05-16):
hp   cq40 主板,BIOS版本是,独立拨插显卡,M北桥,待机为0.00A,待机3V和5V没有电压,按开关后才会有电压,开机开关SW6有2.8V左右电压。

1、有一块主板5V电感附近位置烧焦,D5100稳压管烧爆,U5100芯片部分引脚烧断,仔细检查还发现碰掉一些电容,在没处理这些现象之前不敢通电。先更换U5100和D5100两个明显坏件,在测量5V电感对地阻值还是偏低,加电激后发现U5200芯片发烫,随之更换后再测量5V电感阻值基本正常了,再把各个碰掉的小电容一一补上。发现能够加电,立刻装上CPU和内存以及显卡试机,发现电流跳到0.8A后又掉回0.5A,如此反复,并且5V电感电路上的元件都发烫,就这个问题查来查去查了很久,最后发现U5100芯片还少了一个电容C5104,补上这个电容开机电流正常跳变。
2、一块板好不容易修到能够加电开机了,但一开机电流就大,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主板保护。后来测量发现JP5300、JP5301JP5302对地阻值偏低,这样看来需要更换北桥,只好先放一边准备做桥。
3、有一块主板一插电LDE6充电灯就常亮,从L57到U5800第19脚直接飞线连上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上图就好了

网友:
上个图片进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