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一体 2325 装Win7启动不了 ,怎么办?

楼主(2017-05-16):
华硕一体 2325  只能使用win8和win10 吗?装Win7启动不了 ,怎么办?

网友:
要改bios,进pe,按mbr从新分区,就可以装win7了

网友A:
不行  gpt   mbr  都试了     只有win8,10  能用

网友:
应该是你哪里没弄好 是可以装的

网友:
有的比较新的机器根本就不支持WIN7系统。要不你可以问问官方售后问一下

网友:
进bios把uefi模式改成传统模式  再把硬盘重新分成mrb格式  应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gpt   mbr  都试了     只有win8,10  能用

那就说明只可以装win8 或者win10系统了

网友:
WIN7 要淘汰的架势了

网友:
淡定 支持 老司机  666

网友:
bios、设置  uefi模式改掉 就可以进win7了  win10装win7都要改的

网友:
新机想装WIN7,你看看这个吧,不过我劝你还是装WIN10省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4384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宽大了

网友:
UIFE  这个模式改下 就好吧

网友:
CPU是几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