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cf-g6-mx不触发,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17-05-16):
七彩虹主板cf-g6-mx不触发维修经过,量了一下1117有3v待机电压,桥量一下没有击穿,最后加焊IO芯片,开机了

网友:
是不是EC 腐蚀了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吧 不进水不能

网友:
M14X 外星人R2-LA-8381P亮机快

网友:
正在测试中

网友A:
是不是io 旁边的电阻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 旁边的电阻氧化

好象不是,应该是IO脱焊

网友B:
楼主这个好像是IO虚焊或者有孔不通的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好像是IO虚焊或者有孔不通的脚位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网友:
进水造成的吧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不转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