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2013款显示充电不进电

楼主(2017-05-16):
客户说进水的板子 充电器不亮灯,但是可以用电池开机  也可以用充电器开机,开机一点问题没有,就是等不亮绿色或者橙色,而且充电显示,但是电池一直3%,永远充不上去,,给客户报价之后,拆开就清理,几处腐蚀的地方,都处理的很好,上电,效果一样,以为有什么件坏了,就把腐蚀的地方小件都换掉,结果还是一样,之前没修过这种问题,没有任何思路,就开始换电池,效果还是一样,最后在贴吧看到一个帖子说亮灯的那个信号是sys onewire这个,就开始查这个信号好msc,以为msc 坏了就给加焊了一下,悲剧了,不开机了,以为焊坏了就找了一块料版,把msc 换上,幸好有能开机了,换msc 的时候用的是通用钢网,,值锡技术还是狠不错的,问题是老故障依旧,信号完全没有问题,最后想想充电小板有电腐蚀的,本来想换个小板试试,都准备买了,就想着,如果小板坏了 ,也没什么件,能绣出来还能省点,最后加班到11点,终于找到了看起来有点断线的小点,飞上就加电,等也亮了,充电也ok了,后来查电路图,发现是主板反馈给电源的一个3.42v 断线了,有了这个电压,电源灯才亮,pp3v42_g3h```````上路,思路些的不是狠清晰,但是都是没有任何思路的情况下,尽然这样修好了。修好之后进系统,发现苹果系统正常,结果windows 系统进不去以为崩了,就装,怎么装都装不进去。后来苹果系统也崩了,装了几十遍花了两天苹果系统装好了,win系统还是装不上,知道可能哪里修坏了,后来把他原来的那个msc 换上之后, 嗖嗖嗖,Windows系统顺利装上,到此,维修结束,维修了10天,还是狠开心,哈哈哈上图

网友:
最后总结下,电源最中间的那个脚必须收到主板反馈的3.42v 电压才能亮,知道这个查起来就比较好弄了,实在不行就线换个充电小板,直接就好啦,这个故障以后就好修啦

网友A:
苹果ec要找版号生产日期一样的,不然程序可能不同

网友B:
楼主修苹果很6,加分了

网友C:
楼主,你的那个EC是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那个EC是白换了?

不是ec 的问题。ec 换了之后出现了二次故障。Windows系统装不上也进不去 ,换原来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ec要找版号生产日期一样的,不然程序可能不同

恩,应该是,日期不一样可能能亮机器,也许还有其他毛病。吸取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苹果很6,加分了

电路问题都通道,只是思路不清晰一样,正在努力提升

网友:
刚开始电源灯指示灯就不亮,就不能充电,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岂能随便找个料板,可是带程序的啊